我的笔记本的网卡有问题 求助

楼主(2011-03-04):
只有用集线器才能连上网  别的都不行 为什么啊?以前有次打雷时突然掉线过过会有没事了    会不会和这个有关啊?

网友:
说秦楚点,你 那到底是 有 线还是 无线上

网友:
也许有关系

网友:
问问题要清楚点,不然大家都不明所以的

网友:
先换根标准的网线试试吧!可能是网线没做对,网线正确线序是橙白、橙、绿白、蓝、蓝白、绿、棕白、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