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150机器使用心得

楼主(2011-03-04):
我机器买来今天地天了,从机子一到就开始用机子做各种BGA芯片。到今天还没有修一块板子,只是用料板做实验了。总体说来机器使用还是不错的,下温区风嘴移动感觉稍有阻力挺不错,胆识上风嘴就不是很理想了,上下移动把手不用手抓住就会很快下落,焊接方面没问题速度快温度准确,还有救市这机器的夹具实在是不好用,螺栓太松下面的螺帽就掉了,但是不很松的话又滑不动。夹小板子还可以,要是豪华大板很难放到合适的位置,当然也可能是我的方法有问题,所以希望基地能给个QQ我好请教一些使用方面的问题,还有已经购买CF-150机器的同行们,能互相给点使用的心得和方法。最后说一下机器和基地说的一样,焊接没问题,调整好后焊接各种板子都不会变形,很不错的。

网友(点评):
售后群:126565463,,,群里有专职的工程师解决你的提问 .

网友:
就是感觉温度是不是有点偏高 不知道为什么 无铅下温度一直要270左右才动

网友:
还有你们用测温线了吗,我的测温线插上后在40度左右乱跳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40度乱跳,算啥,刚搞回来,把测温线头上的锡,弄掉了,几千度的跳呢~
我是菜鸟。。。后来发现,K偶测温线,必须两根线连在一起,否则测不准温度,后来就用手把两根线拧在一起就好了~
非常精准,我昨天测了下烟头的温度,确实像传说中的300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