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980G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1-03-05):
今修到一台唯一980G 19液显,故障能正常显示指示灯也正常,但5个按键都不起作用,按数次后偶尔按DOWN键能把显示器关掉,但又开不了显示器,偶尔按多次UP键又能把显示器打开,拆开显示器测量按键均为好的。大家看看是不是驱动板上的MUC问题呀。还有就是搞不懂那个按键板电路,驱动板连接按键板只有四根线,依次是KEY2‘ KEY1' LEDG'和GND。按键板上有五个键和一个指示灯是怎么控制的真的好迷茫那位大侠能给解释一下。更换通用驱动板后,驱动板与按键板相连的接口定义依次是KEY1-KEY6和GND共七根针,怎么跟四根针的按键板相连,是不是按键板也的更换,请高手们赐教。谢谢

网友:
换嘛驱动板呀。换按键呀。

网友:
换按键试下

网友:
可能就是 驱动板的问题了

网友:
换按键板试试,先易后难,还不对再刷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