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1 待机0.01,M电压都正常,无MPWRG电压输出

楼主(2011-03-05):
T61进水板,刚开始时候是用力按住DB一角可以自动上电.亮机无问题.取下DB芯片更换一个后待机就变成0.01,从好板上拆了三个DB芯片更换都是0.01,挑起DB 48P有3.3V输出.DB 24P VDD15电压只有5V,升压不成功,36P也是一样,电压为19V,借论坛一朋友的实测数据,
3P  _EXTPWR       0V
16P   SHUTDOWN  3.3V
46P PWRSHUTDOWN 2.96V
59P VREGIN20  19V
37P VINT20  19V
42P  VCC3M  3.3V
45P  VCC5M  5V
61P   VCC3SW  3V
24P   VDD15     5V
36P   VCPIN28   19V
58P    TH_DET   0V
33P    34P 无电压.
挑起BD芯片48P,可以自动触发到0.25,求助....望高手指点.    VDD15 线路无断线.后面所有元件,电容,电阻.二极管都已更换....50P 电压也为3.3V,其相连电阻阻值正常.无思路了,快崩溃了.

网友:
我前几天也修了两个这样的也是头都搞大了,搞了一片,是哪个55脚的连的10几个电阻其中的一个掉了

网友:
建议查待机下的其他电压,3m5m以正常,看别的m电压

网友:
肯定有短线  跟着图纸跑跑线路应该就找到问题了  这种问题很多都是PCB孔不通

网友:
BD下面的过孔都量过了.没有短线.1.05M 1.8M  3M  5M都是正常的.

网友:
看看这里有mpwrg吗,断开r1205后u7的5脚有mpwrg吗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A2NTUzfGVlNWRjYzNhMmQ2ODczYTRkMjYxMjUzZDE4NGFjMjFhfDE3NDYxMDI2MTc%3D&request=yes&_f=.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