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s无规律,请教

楼主(2011-03-05):
一显卡,测试可看见字符,测试结果如下
Tested from 0 MB to 64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D[ 31:  0]       1961353
FBD[ 63: 32]      11678532
FBD[ 95: 64]      10278863
FBD[127: 96]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3   6  16  19  33  39  48  49  51  52  53  54  56  59  61  63
    68  91
高手指教。

网友:
压核心吧,压完应该就好了

网友:
也不排除显存和排阻问题!

网友:
有谁说一下这是哪报错了,

网友:
用MATS几测试的

网友:
这可能是MX440之类的老卡子了,这么乱的错误位应该是现存的供电出了问题,比如说电解电容不良或场管不良。

网友:
0——31第一颗 32——63第二颗 64——95第三颗 先加焊GPU吧

网友:
我用的是mats4,今天我把此卡已修复,修复过程:先加了gpu,一点没变还是那么多错位,不是gpu,就是显存。耐下心来打排阻,阻值偏大,发现排阻坏了十多个,换完修复,以后提醒大家,不要看到有多个位,便排除排阻。但是有规律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