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能进系统但屏不显

楼主(2011-03-05):
今天下午拿一台方正R450N,故障现象是屏不显,但开机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用户说这个机已经修过两回了,都是同样的问题。我折开来看,里面确实被人飞过线,显卡也被人做过BGA,压显卡,无反应,我再去测屏接口那个地方,第1、2脚有18.7V,第3脚3.3V,第6脚好像是屏的开启信号,却为0V,我在想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屏不亮的?我是新手,求高手解救,如果是这个问题,可不可以直接把第3脚的3.3V飞过来作为开启信号用?

网友:
我也遇见这样的问题了哦,请高手解答

网友:
屏的开启信号可以直接从屏供电的3.3V取。

网友:
你要先排除主板的问题不然就绕远咯!  外接显示器看看

网友:
谢谢各位回复,暂时还未搞定,今天晚上肯定把结果分享给大家。

网友:
发错地方了,这里是主板区,我在笔记本区另外发了个贴

网友:
屏不显??要讲清楚,怎么个现象

网友:
换个硬盘试一下

网友:
先外接VGA试试

网友:
是暗屏还是。没反应。说清楚了

网友:
开启信号是可以从屏供电上拉的、、、因为他们是同步的。。。试试看吧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就算飞线好了,也是白屏。

网友:
楼主哪里的?  不会和我一个地方吧,前天也是一个方正笔记本开机屏不显。要卖给我,我出300他想要400 交易失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也忒狠了点,光那块屏也都可以值你那个价了啦,要我的话也不会买,哈哈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哦!不是屏坏了。他要400  早点不如买下了!

网友:
先外接显示器看有无反应。再测高压板3.3 v 跟19v有了没有 ,还有根是接地的,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    显卡容易坏

网友:
如果没有开启电压的话,那看是那里发出来的,一般集显的话就是IO发也来的,你查一下,就算飞线也是会白屏的,还有就是刷一下BIOS我刷好了几台了。

网友:
显卡有问题没

网友:
还有最重要的是开启信号

网友:
很有可能是显卡问题,外接显不显?

网友(2011-04-08):
已经搞定了,是显卡的问题,我取下来重新植球,结果暗屏,于是飞了个3.3V给高压开启,OK,不过开关机会白屏,用户也接受

网友:
外接显示器试一下。

网友:
追下线路撒,

网友:
呵呵,就是够厉害,显示正常了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