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信AT980D和AT306DH那个好

楼主(2011-03-05):
二台都是无铅焊台,安泰信AT980D这台是新款  (传统芯发热)     80W
                               安泰信AT306DH    09年款 (高频涡流发热)90W

各位师傅,请指教

主要是用来焊接,也要用到无铅焊接,不知那个顺手,好用。想一步到位,以后不折腾了

网友:
没用过这个型号,我估计 AT306DH能精度高些。
实际用不着太高精度。

网友:
用过306DH,效果不错。回温速度非常快。

网友:
没用过这个型号

网友:
看到都流口水咯,我现在就只有一把广州黄花的18元电烙铁在用。。

网友:
安泰信 AT306DH    是新技术,高效,AT980D 好换配件

网友:
我看这两个都不错!关键是你喜欢哪个,一个是采用先进技术的新品,一个是技术成熟的佳品.使用上应该不分胜负,价格随你了.

网友:
怎么日本白光四线发热芯有80w的吗?

网友:
日本白光四线发热芯可产生瞬间80w。

网友:
用好一点的白光A1321发热芯,配白光原装变压器,变压器次级串联万用表电流档,可以看到电流在0,9A---2,7A 之间跳变,28V*2,7A=75,6 w。

网友:
有个936的用,我都高兴极了,这两种都比我的好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