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但屏上不显示(非暗屏)

楼主(2011-03-05):
今天下午拿一台方正R450N,故障现象是屏不显,但开机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用户说这个机已经修过两回了,都是同样的问题。我折开来看,里面确实被人飞过线,显卡也被人做过BGA,压显卡,无反应,我再去测屏接口那个地方,第1、2脚有18.7V,第3脚3.3V,第6脚好像是屏的开启信号,却为0V,我在想是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屏不亮的?我是新手,求高手解救,如果是这个问题,可不可以直接把第3脚的3.3V飞过来作为开启信号用?我截了图下来:

网友:
外接显不显   我以前碰到这样的情况外接也不显   都是显卡

网友:
3# +V3。3AL应该是用的待机3。3V

网友:
顶啊,这个问题我也遇见了啊

爱问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可以的就是给个开启信号,但要同步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你这个问题还是换显卡吧。

网友:
如果 你能肯定第6脚是3.3,那就可以拉个3.3去,

网友:
这一般都是显卡虚焊照成的吧!重做看看

网友:
什么显卡啊?
     可以先换个屏线试一下

网友:
LZ没有说清楚是暗屏还是黑屏,如果是暗屏改高压,如果是黑屏,就要考虑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恩待研究研究,我有时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还带自己看看。

网友:
切外接一般都是显卡·

网友:
我遇到这种问题,做了显卡就好了。你换个试试 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过了,外接也不显,准备去把显卡取下来重做

网友:
显卡没有送出正常的信号,故障还在显卡上

网友:
那就顺着信号查电路,查到显卡。

网友:
外界都不显示, 你拉信号也不顶用把。
显卡被人加焊, 你看下那边

网友:
这种问题直接做显卡的。

网友:
换显示器和显卡看看什么情况。就好修了

网友:
LZ,第六脚应该是背光灯的控制信号,和屏显不显没关系,如果这个信号没有,屏幕应该是暗屏,会显示的。

网友:
查一下外围电路,不在外围就必定是显卡了!建议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楼主纯粹是乱搞   故障都没那准     太冲动了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换显卡,或把屏接口给换了

网友:
外接看看正常吗  基本都是显卡这里的故障了

网友:
我的处理过程是,飞线3.3过去,白屏,无用,折掉飞线,重做了显卡,取下来做的,花了我一个小时,结果是暗屏,于是再飞了个3.3V过去,可以了,但就是开、关机的时候会白屏,不知道这个信号是从哪里来的,图纸我没看懂,GPU?EC?图纸上好像应该是GPU吧?通过一个二极管来的,但是在板上这个D20它不是二极管,而是一个0欧姆的电阻啊,奇怪,难道别人给换了?板上标的也是“D”啊,哪位高手解答一下呗。我又截了图下来,谁要图纸的发邮箱过来,我给发过去研究一下

网友:
我修过一个不显示但是跑数,是屏线3。3V没有

网友:
你那第六脚,是灯光开启信号,借电压要考虑同步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嗯,你说得很对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hehe我遇见的是显卡不是独立的,外接能显,内屏不显

网友:
外接什么反应都没有的话就不是屏线问题啊,继续搞显卡吧!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换个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