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进来说说掉点的话怎么补啊

楼主(2011-03-05):
一般有些板掉点了,都不知道怎么补,不修吧又可惜,大家比较有经验的可以说下经验啊,也让我们不懂的学习学习!步骤详细一点啊

网友:
找条合适的线飞线飞到掉的点上  如果掉的是空点的话就不用管了

网友:
这个得看掉点的地方在哪里如果在边上就好接如果在中间就不怎么好接线了

网友(点评):
同意这样的说法, 如果多的话就放弃把

网友:
是比较重要的问题哦,大家都出出主义啊,让我们新手能好好学习下,顶啊

爱问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这种情况当然是果断飞线解决了。

网友:
找多芯线抽一根出来,飞线再上绿油,

网友:
但是补焊盘时要小心啊

网友:
用漆包线来飞线,那个细,还 不错,有些掉电的在边上的飞好了就直接上BGA,在中间的就要绿油或其他的来涂一下焊接的部分。

网友:
看看掉电的程度了。多了也就不要补了,补了也是白瞎。一般在边上可是补补试试,我补一般用屏线,里面是多线可以分用,再就是补好要加绿油的。其实很简单就看看大家心细不了。加油奥?

网友:
用吸锡线 抽一根出来 飞起 最后涂上绿油

网友:
大家怎么进来都是好像在应付的说一下自己的经验,我想说的是大家能不能详细一点说明呢,最好有图,其实掉点的补点是一个细活,可是没有经验,真的不知道怎么补,希望有心的师傅能够奉献出图片,经验,方法。。。。

网友:
找多芯线抽一根出来,飞线再上绿油
都是这么说,我也想知道!

网友:
都说得那么清楚啦还不明白。

网友:
楼主去找块板子来对下  这样就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