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问题

楼主(2011-03-05):
接修一块ALBATON PX864PE PRO主板,CPU 南北桥内存供电都正常,就是没有时钟信号,时钟供电也有3.3V晶振电容都换了,像换时钟块子型号是:952603DF料板里找不到同型号的,不知有没有能代换的?

网友:
时钟芯片很少能代换的LZ还是不要想了啊

网友:
只有考虑时间芯片了。在淘宝上看看。

网友:
换芯片都不老火就是找老火

网友:
时钟芯片还是不要换,换不好很难搞的

网友:
你 能找到那时钟的PDF吗?看下EN有电压没,如果EN是好的那一般是时钟IC坏了 。

网友:
这个型号的始终PDF我找不到,谁有的话麻烦给我发一个,我的邮箱61305899@qq.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