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P800SE内存供电怪问题

楼主(2011-03-05):
   客户搬来的机子,P4P800SE的865板子,故障是内存不过,测内存供电1.8V偏低,更换APM2014N管子、LM358、LM324故障依旧。本来客户是用CD2.8的U,更换了个C2.4的U,测量内存供电居然变1.5V了,再换回CD2.8还是1.8V,真奇怪了。哪位朋友可以说说是怎么回事?

网友:
顶,发了两天了,才审核

网友:
你看下内存的主供电是谁给的?
看你那样说是由运算放大器 +MOS管的方式。  注意运放的一些电阻

网友:
内存主供电是由12V经LM358、MOS管转3.3V再转2.5V得到的

网友:
建议换电源管理试试

网友:
电压是否被电容拉低了

网友:
有测场管的三端电压吗,

网友:
修好了

怎么修都是1.8V,本来想换PWM试的,但考虑到去掉3.3转2.5V的场管电压正常,应该PWM是没问题的。就直接从电源3.3V处接个IN4007加飞线过去内存供电,OK  收钱。有时候修理还是要讲究效率的

网友(点评):
佩服, 一般都是两个电阻坏掉的, 你直接飞线 , 狂人。

网友:
3。3-0。7=2。6。可以啊,有思路,收下了

网友:
修好就行哈哈哈

网友:
有技巧 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也是秒杀技术,不知道以后用着稳定吗?

网友:
正常使用手模二极管不见有温升,实测电压2.45V。搬回去好几天了,没见有什么问题

网友:
电容把电压拉低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飞线高手啊,、!

网友:
修板子有时候真要讲究效率!总之以最快的速度解决问题

网友:
应该是LM324的取样电路有问题。

网友:
楼主 堪称人才!
不过有点治标不治本!

网友:
换一哈内存插槽旁的M358的芯片试试华硕的478结构的都容易坏这个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