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修复短路条一根

楼主(2011-03-05):
昨天,去同行那里收了几根条,去的时候太急也没测.拿回来后发现有一条2代1G条短路了,正面第一和背面第一颗粒被他拆掉了焊盘上的锡都连到了一块,于是把焊盘上的锡清干净了在去测量还短
当时心想NND如果底板短路的话估计颗粒也全挂了,到底是修还是不修,修下去估计也是浪费时间,后来好好的检查了检查外观,发现第2颗粒底下的锡珠不均匀,有大有小.怀疑是不是这哥们把这个颗粒也拆过,一做不做二不休,拿风枪拆了下来一看果然,被上一位仁兄拆下来又焊回去搞连锡了
于是重新植球,又找了两个颗粒把原来少的颗粒补上,放主板上开机,OK一切正常了

网友(点评):
BGA的二修条,往往从表面上很容易被忽略颗粒被动过的痕迹,接内存的第一手,目测观察非常重要。中医的诊断法中,“望”也是排在第一位的。

网友:
被人动过的可以通过“望”解决一部分,但大多数都是其中有芯片短路。

网友(点评):
注意温度,注意防静电,一般可以反复拆装的,先从SOP封装的好内存开修,进步速度会快些。

网友:
你怎么修的这么顺手啊  我都是把内存修到废掉为止

网友(点评):
同感 ,上次一条一代256M的能点亮的,我把颗粒拆下来一颗再装上去就不能点亮了,。绝对没有连锡。。。

网友(点评):
注意温度,注意防静电,一般可以反复拆装的,先从SOP封装的好内存开修,进步速度会快些。 呵呵,发错地方了,重新发一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事 等修废了百来条之后 就成高手了
我抽屉里到现在还珍藏着我当初修废了的几十条底板

网友:
多多实践才是真理啊

网友:
LZ怎么说得这么容易,老子一修最后都是全红的多,我人品不行?

网友:
我一搞就是点不亮了

网友:
我修东西,首相强调的是思路,思路对了少走弯路,思路不对浪费时间。基础性的东西一定得打好

网友:
修内存小心+清洁 一般都成功 ,关键是焊接技术,其他没什么难度

网友:
颗粒没问题,不连锡,SPD正确的话,全红基本上都是不干净造成的,洗干净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