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1631-1902 PWM电源中SHDN信号的控制特点
会员54862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11-03-05):
本文仅供学习参考, 原创:Mar.3 2011
Max1631-1902 PWM电源中SHDN信号的控制特点
max1631-1902 在SHDN控制有两个主要功能
1)VL=5VALW的转换控制

2)对PWM主输出软启动控制
3)过压欠压和电流检测
分别解读如下:
1) 21脚的5VALW由内部稳压器产生, 即当SHDN为有效低时,内部与门U1的输入端之一为低, U1的另一输入端连接比较器U2的输出端,同时连接一个P MOS管,因为U2的正输入端为4.5V基准,负端=0.由比较器真值表得出,U2输出为高,这时U1输出端为低,内部稳压器工作,18脚5VALW有5V输出。
当1631开启主供电时, 1631的SHDN和ON5都出现高电平, 启动主供电5V输出, 同时利用13脚的CLS5端反馈送到内部的比较器U2负输入端, 与基准4.5V比较, 当CSL5电平>4.5V后,U2输出低电位, 再到与门U1转"非" 后, U1输入出现2个高电平(SHDN也为高), 内部稳压器被关闭,同时MOS管Q1导通,使CSL5为21脚提供5VALW输出.所以21脚输出被称为ALWAYS.见图1。

                  图1
2)SHDN同时还起到PWM软启动和切断PWM脉冲驱动功能,当SHDN为高时,脉冲计数单元开始计数(分5级)从0到512个时钟脉冲送去数模转换DAC单元,DAC就会从0mV升到100mV,再送到电流限制单元与CSH/CSL电流反馈值进行比较,最后送PWM主电源控制启动时的电流水平,使启动输出更加平稳,也不会因过量使用Vin电流,使隔离电路保护。
当SHDN为低时,时钟计数单元立即清零,进而关闭RS触发器工作。PWM进入待机状态。见图2

                 图2
3)过压欠压的SHDN控制分别通过FB3/5 端口取样,经过内部过压欠压控制单元比较判断,反馈到PWM控制单元,实施SHDN控制关闭。
过压保护:当3V/5V有任何输出电压超过设计的7%,将会关闭PWM。
欠压保护:当3V/5V有任何输出电压低到设计值的70%,将会关闭PWM。
电流检测:通过CSH/CSL端采样,通过内部比较单元,送实时数据给PWM单元,实现在线控制,如果超出调节范围,结果还是通过过压或欠压保护,SHDN主电源。见图3

                 图3
Mar.3 2011

网友:
分析的很精深,如果电路图在完整一些,可能更助于理解!!

网友:
按照楼主的分析 在5V没输出 SHDN为低 才会有VL输出
那么 如果把好机器的ON5断开 5V是没输出的 但这时的SHDN是为高的 而VL电压是绝对有输出的

网友:
读懂文字你就明白了:
21脚的5VALW由内部稳压器产生, 即
1) 当SHDN为有效低时,内部与门U1的输入端之一为低, U1的另一输入端连接比较器U2的输出端,同时连接一个P MOS管,因为U2的正输入端为4.5V基准,负端=0.由比较器真值表得出,U2输出为高,这时U1输出端为低,内部稳压器工作,18脚5VALW有5V输出。
2)当1631开启主供电时, 1631的SHDN和ON5都出现高电平, 启动主供电5V输出, 同时利用13脚的CLS5端反馈送到内部的比较器U2负输入端, 与基准4.5V比较, 当CSL5电平>4.5V后,U2输出低电位, 再到与门U1转"非" 后, U1输入出现2个高电平(SHDN也为高),
3) 当ON5为低, SHDN为高, 没有5V输出了,13脚的CLS5端为低, U1 还是有一个低电位输入, 18脚依然有输出.

网友:
楼主的理论水平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