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台机待机后 唤醒不了 有办法吗

楼主(2011-03-05):
这台电脑 以前刚装好系统的时候 能待机唤醒的 现在唤醒不了了 有办法吗

网友:
这样的话,那就是软件问题咯,不想重装就修复系统 ,恢复备份,不行就重做系统吧。。

网友:
BIOS 有个唤醒设置。看设置好没

网友:
回复 网友A:

BIOS里 装好系统后 一直没动过

网友:
重装下系统,还原下BIOS呢,看哈设置

网友:
以前可以唤醒,那就重新装系统看看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重装系统 太惨了

网友:
重装系统  太惨了

网友:
估计要重装系统

网友:
控制面板-电源选项-启用休眠前勾上,这个试试吧,,有可能

网友:
装个系统试下洒

网友:
虽然不知道还是帮LZ顶下

网友:
有办法直接换台主机

网友:
有办法直接换台主机

维大 -8

网友:
管理员 他发这么多无用贴 删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是这个原因,试了不行

网友:
有些是要按下电源键才能唤醒的,你有可能是这种类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按了 就是不唤醒

网友:
显卡驱动的问题。

网友:
装过一个系统看一下,一定可以的。

网友:
装过一下系统,一定可以的,我有尝试过。

网友:
装过一下系统,一定可以的,我有尝试过。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tpost.html#lastpost

网友:
我重装过好几次,没遇到这类问题,奇怪!或许是硬件原因

网友:
在电源选项管理里面的硬盘关闭时间要合适,时序错了就会那样的

网友(2011-12-11):
应该系统问题,,重装吧

网友:
先装系统试试吧,应该会好的

网友:
驱动装完了吗

网友:
新装什么程序或驱动,卸载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