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长城T171A 屏闪

楼主(2011-03-05):
  刚修一台长城T171A液晶,故障现象是通电后屏闪一下又灭,如此现象不停循环。拆机,直观看到的是电源板输到驱动板接口边上一个100UF/25V小电容鼓包,高压板一个电感空焊,随即补焊及更换电容,结果是故障不变。无奈再测高压板,发现有一组标为DK的小三极管击穿,从一报废板上拆一组DK更换之,再试,出现图像,正当高兴中,一股青烟升袅袅升起,心惊,立即断电,晕死,好图像才给我看5秒钟啊,再看刚换上的一组DK烧毁,拆下测,一个完全击穿,一个压降变低,只有四百多了。据老经验,更换它们之间的0.22UF/250V 蓝色CBB电容,再次更换那组DK,通电,一切正常,它总算给我好脸色看了

网友:
0.22UF/250V 蓝色CBB电容
有明显坏或发黄吗?

网友:
灯管坏也有可能屏闪.

网友:
0.22UF/250V 蓝色CBB电容外观没有丝毫异样,用15B测量容为:220.8 nF,非常准确的容量,但再去拿一个好的测是比标称略高的:229nf,但在这里,容量我想也不作准了

网友:
是自激震荡电路把  楼主 以后电容和三极管一起换  把旁边变压器和电感一起加焊  不然到时候有你受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