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救急啊

楼主(2011-03-05):
我有一个显示器花屏画的是白屏

网友(点评):
花屏画的是白屏?什么啊 是花屏还是白屏 而且就一个故障现象也不好说啊

网友:
意思没有表达清楚

网友:
LZ描述清楚一点,查过什么地方。屏线也会引起这种故障

网友:
花屏  还是白屏 啊

网友:
搞什么飞机啊  把故障说明白好吗

网友:
别人修过了的把主要的芯片就给换了的

网友:
那你用通用的高压驱动板点下屏, 看屏是不是坏了。
坏的话还修个毛啊

网友:
要是有的话还要你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