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卡密码丢失,求数据恢复。

楼主(2011-03-05):
笔记本是一台DELL的,客户要求安装VISta系统,客户拿来时硬盘分了三个区,C,D,E. C盘10G,D盘60G,剩余全归E盘,硬盘是250G的,安装VISta系统时,提示空间不足需要11G的空间,此时要求客户格式硬盘,客户说D盘有资料,能不能从E盘分多一个盘出来安装系统,此时照着客户的意思去做,删除E盘,重建分区(E,F盘),后来C盘也删了也重建了,就D盘没动,除了D盘没格式化,其它盘都重建了分区和格式化,后来装到其它盘也装不了,此时我问客户什么资料重要不重要,不重要全盘一起格式化,客户说不行D盘有银行卡的和网银的密码,我就准备用PE系统进去拿出资料来,客户说可以,当进到PE系统后,发现只有一个D盘了,而且是整个盘250G合并了,里面没有任何数据了,(D盘是没有动过的)请问高手还能不能把分区表恢复及数据。谢谢!

网友:
分区恢复PTDD,数据恢复可用的软件太多,你要做的事自己要清楚,否则越搞越复杂

网友:
我当什么了啊  去银行挂失 就行了

网友:
这个应该EasyRecovery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如果知道文件类型就可能快速恢复出来了,不然可能要花点时间

网友:
别乱动,先用分区医生试试

网友:
先把分区搞好,再数据恢复。只要别再向硬盘上写东西,恢复的可能性很大,不要再造成二次破坏

网友:
另外用盘启动,用DISKGUN也可以恢复分区表

网友:
楼主小心了,千万不要覆盖了,不然永远就找不回来了啊 。。先分好区,不要做系统了 ,

网友:
去银行挂失 就行了

网友:
先试下恢复分区表,再用数据恢复软件

网友:
先用分区表医试试恢复原来的分区,然后进入PE系统找到原D盘的文件

网友:
用软件可以找回来啦、

网友(2011-04-13):
DISKGUN分区先分好      在数据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