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ELL 1200 不抓内存

楼主(2011-03-05):
接机时待机0.8A左右
拆机发现南桥烧了个洞
换南桥后开机能跑到1A左右
不抓内存(插不插内存都一样)
在线等
请高手解答
DELL

网友:
就没人帮我看下吗
还有今天下午我试机的时候
发现通电有嗤嗤的声音啊
上电就有
有点像北桥周围发出来的
麻烦分析下

网友:
量一下内存的3组电压,和到北桥的信号线,和时钟了

网友:
电压正常的
难得搞
发给师傅修了

网友:
南桥都烧出个洞,估计北桥也危险了,换个北桥试看下,南桥外围电阻电容什么的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