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主板跑00 显示器不亮

楼主(2011-03-05):
华硕M2N68主板开机跑到2R开始连续报警跑过后到00处停止,显示器不亮,压桥没什么变化,加焊桥还是不行,桥的工作电压正常,摸着桥感觉温度高,能不能肯定是桥挂了。

网友:
有些桥就是发热好大的。特别是单桥板子。楼主可以插上一个独立显卡试下。你这情况北桥有轻微短路。

网友:
你插独显看能不能亮,再不行插PCI显卡,肯定亮,还是桥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先刷个BIOS吧,一般这样的情况我都是先软后硬

网友:
这种桥发热量本来就是很大,
你要是怀疑桥坏的话, 打下有关桥的信号, PCI- E  PCI 。。。

网友:
先看一下32.768,这板经常这个坏

网友:
谢谢是桥坏了,客人也不修了。换版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