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屡烧MOS管下管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1-03-05):
前天接到一个台试华硕主板型号是P5VDC-X。送来时CPU旁的下管击穿换上好了。但过了几个小时顾客抱回来了同样故障。但这次击穿的是另一组的下管。现在击穿的是第三组的下管了。救助各位高手了。

网友:
换换电源管理试试,换了上电用手摸摸管子烫不烫

网友:
控制极有没有断线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并未发现有断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只差换电源管理IC了。我换上试下。谢了。

网友:
换了没有,板子好了不,

网友:
回复 网友C:

找个板子,要换,换一套,上管下管,电源管理一起换,应该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现在整套都换了.就等测试了.

网友:
最好换一套有修过上下管不协调的机器

网友:
是不是上管有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G极断线了!

网友:
建议重点查下反馈电路,包括电压反馈、电流反馈。

网友:
是总烧那一个下管吗?如果是的话就换那一个管的IC试试,换管最好是上下管一起给换了。

网友:
换上去的管子一样吗

网友:
像这种总是烧一个地方的,就是将上,下管和芯片一起换掉了。

网友:
电源IC检查一下

网友:
像这样不固定的击穿MOS很有可能是PRM问题.固定击穿的还有可能是反馈电路中的相关元件不良.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也许一看就找到原因。

网友:
感谢各位想助。问题解决了。上下管整组和电源IC一起换。已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