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上的一些知识?

楼主(2011-03-05):
主板CPU供电电路中。电源管理芯片,对场管控制G极。都说要有高电平。低电平。高电平是多少V。低电平又不是多少V。还有VID组合。这个是什么呀。它有什么作用。正常时电压应该是什么样的。还有EN。这是什么信号。BOOT又是什么。请知道说下。谢谢了。现在 手上有几块板子都是没有CPU供电。场管取下测,是好的。只是不知道要怎么判断电源管理芯片是好是坏

网友:
VID EN VCC 自己测试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们有什么作用。自己测一下。那以怎么知道。具体是多少才算是正常的呢。你这不是等于没有回答吗

网友:
具体点就是N管G极要有高电平才导通,P管的话,G极要为低电平才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