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需二启动才开机

楼主(2011-03-05):
接到一台联想V450机器,说在系统关机后会自动重启,拆开后进水一塌糊涂,IO处也进水,处理后进系统关机正常,可是开机有问题了,重插电源,第一次恩开机键电流跑0.44      在到0.99~1.05  停了·掉·····   再恩开机键能正常上电 亮了,但时间要过七八秒左右才亮。。。没辙了。。。重插电源接口每次都这样- -     求高手指教指教、、、

网友:
那个一般是开关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bios问题

网友:
我觉得IO的可能性比较大,和是他附近的微电路

网友:
碰到过一样的问题,宏碁的,COMS电池没电了,

网友:
板子烤过没有?没准烤透了就好了,进水板不好说,什么问题都会有

网友:
板子上电有问题,在不亮的时候测一下各电压正常不!

网友:
cmos 电子没电了。

网友:
主板电路V5SB没有过来吧

网友:
板子断线了 不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