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036 CPU占用率100%

楼主(2011-03-05):
MS-7036 Ver:2 CPU占用率100%,USB不能用,装系统到“安装系统组件”这一步停止响应,我按F8进入的下一步,然后就勉强装完了系统,进入桌面后发现许多驱动未装上,CPU使用率100%,纹丝不动,先换了CPU,开机还是那样,驱动倒是都认上了,硬盘无坏道、电源换了、硬盘无坏道、刷了BIOS、WinPE下也是100%,抓狂!    下午吃过饭,装了一次Win7,CPU占用率100%的问题居然好了,就是USB不可用,我量了主板后置USB接口,供电针脚都为5V,正常,二三数据针脚和时钟针脚不正常,其中两个相连的USB口为460,另外两组也就是和网卡接口相连的是0V,

网友:
还一个笔记本HP Compaq nx6235也是几乎如出一辙,装系统也是那样装上的,USB不能用,CPU使用率倒是正常,还有软驱、COM在设备管理器里叹号,这个倒是给客户说了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换过糸统盘试试!主板各部供电如何?是不是南桥不良?查下

网友:
换块u试一下。好想是u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系统盘换试了,况且在WinPE中也那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有这方面的经验吗?搞过这毛病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换了!!!!!!

网友:
南桥坏很可能挂了。

网友:
有遇到过是换了南桥就好的。你可以测量USB阻值,IDE阻值来看看,3.3V1.5V阻值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