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显卡上的电容阻值为0

楼主(2011-03-05):
笔记本显卡上的电容阻值为0,是不是这个芯片就绝对坏了。。

网友:
不一定, 和CPU道理一个样;

网友:
短路了啊

血枫 -5 这样短路?我建议你还是去新手区再去学习学.

网友:
晶体管集成度越高的 量出来的阻值就越小了,  你量CPU一般都是几欧或者零, 新出的显卡一般也这样

网友:
越高端的主板显卡的阻值越低

网友:
这个不好说的很多新显卡阻值才1-2欧表不好很容易就当短路了

网友:
阻值很小跟“0”不是一回事,你那电容值确定是0 吗

网友:
还有看有几颗,如果有几颗的话那很明确告诉显卡坏了

网友:
你首先要排除是显卡本身还外围引起的。

网友:
哈哈 大家习惯使用二极管档打的吧? 你可以用电阻档啊  如果全部是零  那保证是坏了的

网友:
不要看阻值,要实际上电的!

网友:
不一定
主要还是要上电测量的

网友:
打阻和上电都可以测试好坏,一般是可以确定其好坏

网友:
显卡阻值都很低的,可以看一下上电后上面是否有电压来大概判断是否正常

网友:
我只发现965桥背面有三个电容是短路的,但机器正常,显卡背面电容短路肯定坏了,除非你的表有问题。

网友:
有时候芯片的供电电容处测得阴值也很小,真不好判断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不懂,要是短路了 还能开机 笑话。

网友:
多多看看大家的评论。。学习中

血枫 -5 不要恶意灌水。

网友:
不一定,还要看外围电路。

网友:
要是上电热的话估计就是显卡的事了

网友:
主要还是要上电测量的

网友:
使用电阻档能侧么?疑问中?

网友:
大多数显卡上面对地阻值会很小,但是不会是绝对的为0

网友:
好像有的显卡有一个两个电容是0欧的,但是全部都是0欧,那就是有问题了!

网友:
同意12#的说法,因为现在的很多显卡阻值都很低,也有为0的,但不能就说是显卡坏了,具体要上电测量才知道的

网友:
如是电容阻值全为零,那肯定是有问题了

网友:
也有这样的是正常的

网友:
显卡越高端,阻值就越低

网友:
不一定 啊 ,有可能是连焊,把显卡拔下来 刮净再测看看 。

网友:
是不是在显卡热的时候测的。。 当冷却时还为0就显卡坏了 ,,,显卡主抗很低

网友:
如果不在板子上测多为0,那肯定坏了,如果在板子上测就不一定了。

网友:
我测了好多块都是 几个欧姆的

网友:
综合的去判断吧,短路这种情况现像会很明显。比如开机掉电保护,打阻值等。显卡背面阻值为0的还没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