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单芯主板,土炮下加热220度会爆桥?

楼主(2011-03-05):
昨天土炮下加热220度,桥爆了!个人认为,这温度下加热都会爆

网友:
你的温控器有问题吧,下加热220度,什么桥都不会爆的。

网友:
温控没问题的,块板可能以前给人加焊过,我再加下热就爆了

网友:
如果升温太快可能也会爆的

网友:
不会是用国产的土炮吧!

网友:
你没有烘干,肯定爆。

网友:
温差太大了?
没控制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时间太长呗!

网友:
土炮这玩意儿要把它玩好,还是要点技术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