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两台IBM维修后出现的同一故障解决方法

楼主(2011-03-05):
第一台:机器故障为时间日期和PCI什么的报错,进系统死机,在BIOS里更改时间时也死机,而且只有日期没有时间。按常规来说这就是CMOS电池的问题,更换电池后时间可更改了,但还是PCI报错,进系统到滚动条时还是死机,装过系统、更换过硬盘,后加焊、重植南桥还是一样的故障。没有一样的南桥所以没有更换
第二台:故障为开机不亮,上诊断卡跑FF,拆机后也是CMOS电池没电了,更换后花屏,加焊北桥后显示正常,但也出现了与上台同样的问题,进系统到滚动条就死机,至此还没有解决,特在此请教一下各位朋友,这机器应该有什么通病吧,会是哪的问题呢,希望有维修过此类故障的朋友能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重做下北桥看下,还有就是加焊下CPU核心供电IC,多考虑下温控IC

网友:
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

陈条条 -1 ..

网友:
更换南桥,如已对其加焊过了不行

网友:
朋友们,此故障解决了,上面的报错为PCI冲突报错,在BIOS里设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
大家都走弯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