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主板插上显卡点不亮,求助

楼主(2011-03-05):
手里有一块ECS主板,CPU是754的。无集显。
不插显卡可以一路跑码到7F。但是插上显卡后,循环跑三次C1就不动了。显卡是好的,也换了显卡试过也不行。

PCE-E插槽上有12V。3V,复位有3.3V,时钟无电压,我测了一块好板PCE-E时钟也无电压。
大家有遇到过吗?是什么原因能分析下吗?

网友:
北桥空焊了,做下BGA就可以了,昨天刚修好个这种情况的板子是梅捷的板。

网友:
回复 网友A:

自己压压桥试试

网友:
嗯,谢谢两位,现在没有做BGA的设备,等买了再做吧

网友:
我刚压桥了,没有跑码,估计是主板上啥问题

网友:
我有过有些板挑显卡

网友:
北桥空焊了,这个有搞过

网友:
插显卡 50  C1 循环跑,显卡未过,PCI-E 控制器问题

网友:
就是北桥的问题!直接做BGA就搞定!

网友:
加旱桥可以好的,我是过。

网友:
北桥空了,BGA干它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问兄弟,PCI-E控制器,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在PCI-E插槽旁边的芯片

网友:
北桥的问题。我经常遇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