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思不得其解的怪问题!!!!!

楼主(2011-03-05):
修一台DELL 2007FP显示器,故障为不通电,拆机后量驱动板供电3.3V 1.8V全部没有,因为之前修过几台同型号的,所以记得供电管的位置,测阻值对地短路,可以确定驱动板也烧坏拆屏单独点,怪事出现了:可以看到确实显示了反光看有暗影,跟没有背光的现象一样,已确定灯管已正常点亮,屏型号是LG.PHILPS  LM201U05  此屏属S-IPS面板,连续换三块同型号屏都是这样,换同型号驱动板症状一样只看到暗影,灯管确已点亮,另外这款机器还有一种屏是三星LTM201U L01就可以正常显示,真是怪啊!谁能给我最给力的解答?????

网友:
跟屏有关系,我也修过别的屏,单独点灯管根本就不透光
但能从角落的地方看到灯管是亮着的。
和屏的制理有关系应该.或者是什么条件还没满足.我是这么理解的
   如果测试灯管没问题的话,那重点还应该在驱动板

网友:
把屏放在正常同型号的机器上也是一样,用通用板点屏也试过,真搞不明白所谓的顶级面板竞然如此变态!

网友:
发现一个现象,这款显示器只要这种LG的屏都是这样,而且驱动板完全烧坏,怀疑罪魁祸首就是这种屏

网友:
注意高壓迴授(電壓)過高過低 都會有此現象
請問電壓是多少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A/D板与屏或高压板不兼容现象,不知道是否是兼容性的问题,你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通用驱动板也存在与屏不兼容问题吗,另外高压板供电19V

网友:
本人手中现有一17的屏。。也是LG.PHILIPS。。。故障现象是白屏。。难搞哇。。6楼这位说的和我怀疑的时差不多的。各测试点电压附带 VGL -5   VGH 25.5 VGHM 22.5 VDD 9.7,这是我那台坏的实测电压。不知是高是低?

网友:
是不是跟面板材质有关,点屏时虽然灯光发光了,但是液晶没接收电压导光截止,你看屏就是黑的。

网友:
问题找到了,此屏需要的供电电压是18V用通用板点屏是5V的,所以就出现那种情况,又涨见识了!

网友:
用通用的驱动板试一试.

网友:
通用驱动板的电压也可以选择吧?

网友:
通用板电压可选,3.3V   5V   12V也就是驱动板供电电压直接供给屏的,一开始怎么都没想到这个要这么高的电压,查了资料才知道的

网友:
这种现象应该是白屏的,它这种屏背光就是这样的,要是其它屏的背光的话就是白屏了,是屏有问题。

网友:
三星的屏是这样

网友:
应该是白屏

网友:
不是屏的问题现在已经搞定,是电供电电压不够,这种广角屏是这样的单点灯管正面几乎看不到光,这跟内部的液晶分子排列方式有关,但当电压不够时确实不是白屏,斜着看可以看到图像,这就是S-IPS屏的特征!

网友:
那你的18V电压从哪里接出来?

网友:
电源板供电电压为19V,通过两个MOS管直接给屏供电,另外通过两路DC-DC电路转出3.3V  5V分别给驱动板跟USBHUB供电,这款显示器有这项功能

网友:
这种LG 20寸屏二三年前已配个这种驱动板, 配普通12V驱动板,屏供电要加一块12V转18V升压小板, 你们少见多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