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000 945独显7200显卡换7300t用不用改跳线,用不用刷bios

楼主(2011-03-05):
dv2000 945独显7200显卡换7300t用不用改跳线,用不用刷bios

网友:
机器原来是屏亮,花屏,没有任何图像和文字。因以前修过的,就直接换了全新改良7300t的显卡。换显卡后加电,没任何摆动。不加内存指示灯也不闪。显卡各供电都正常。有cpu复位。cpu的基准电压也正常。仔细检查了没有缺件掉件。

网友:
不用吧    这类显卡  我全拿的110MT  往上换  暂时没出过意外

网友:
可以直接代换的,不用跳什么线

网友:
不用直接换好了!

网友:
肯定是没做好啦.

网友:
不用的,7200.7300.7400.可以互换的。不过有的会蓝屏那要重新刷BIOS

网友:
7200的原显卡可以用7300或者7400代换,但是倒过来就不行。也不用改什么东西

网友:
我用72代替过7300没事,笔记本型号是5570

网友:
不用刷bios
也不用改跳线 的

网友:
  不用的   可以直接代换的,但是不可以反过来代换

网友:
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现在是没有电流摆动,cpu复位正常,cpu换过,bios写过,io焊过,供电测试都正常

网友:
都换过试了  没什么问题的!

网友:
可以的。我一直没有分过

网友:
把显卡摘了看下电流有没有跳变呀。

网友:
楼上说的对,拆了再看看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