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2代1G800不亮,大家给看下结果

楼主(2011-03-05):
我用一条一G的代起来的,测得结果如下,正反各八颗,大家给看下哪个有问题

网友(点评):
前端的容量栏要显示出来

网友:
没有一个人知道吗,还是我的图大家都看不懂,江湖救济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面第7颗的背面那颗。。。。

网友:
确定是反面第七颗吗,如果用不一样的牌子的颗粒换上去能行吗?

网友:
2带内存不会坏,最多是虚焊,或者是排阻问题。。。。坏的情况基本很少见。。。。

网友:
正反两面我都加焊了,看来真是颗粒坏了

网友:
换个同位宽的颗粒上去就知道好坏了!

网友:
颗粒也能换啊  用什么拿下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手头上有百来个坏的2代颗粒 要不要发给你玩玩?

网友:
回复 网友C:

鄙人见识浅薄,不好意思,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
应该是正面第7颗吧,拿下来重新植球 然后焊接试下,注意温度。

网友:
最好照个全图,这样能清楚一点,是第七颗粒出了问题,加焊试试,或者测排阻

网友:
楼主用的是两条1G的一共8条测试信息,1条内存四条信息,第二条内存的前两条信息的第七个报的错怎么会是反面呢

网友:
反面第7颗,先加焊

网友:
真厉害 颗粒也能换 学习中

网友:
用软件屏蔽A面的内存,再测试,如果还是有坏块,就证明B面的相对应的颗粒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