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ASUS 笔记本BIOS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11-03-05):
ASUS 笔记本LOGO进BIOS里面都有一个  选择升级或是刷BIOS的工具    请问大家的是  在开机BIOS里刷的BIOS  是否  和 把芯片取下来在编程器上刷的BIOS  一样的   如果不一样  区别在那里

网友:
Z99D    不引道硬盘  光驱  能进BIOS   就一光标一直闪     左上   在ASUS  自带BIOS里刷写了BIOS  故障依旧    换过CPU  硬盘  内存  光驱    显卡板  压过一体桥  故障依旧
所以前来请教大家

网友:
看样子没人研究过了    我自己取下来用我的 500P  搞一搞

网友:
研究了一下午的这个问题    终于出结果了

网友:
我感觉SB的问题 加焊试一试 不行换一SB

网友:
不是桥的问题  是BIOS的问题   研究了我一下午   48脚的  卡编程器  都卡了N久  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