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ell160l主板前面板接线方法

楼主(2011-03-05):
dell160l主板,845gv芯片望知道的高手给说一下前面板如何接线 貌似usb接口,从这找到开机,硬盘,灯电源灯 9针白色接口(10针位置缺一针),怀疑音频接口在这 4个led灯,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蓝牙?红外?遥控?

网友:
一组 一组的试试 单条的 有可能是地。 将左右分开两边。 左5  右4个 先找两声道 再找MIC
全部接一个地 可以了。

网友:
给接个开机和重启就可能了,什么声音忘记了就不接了,呵呵

网友:
DELL的板子 在CMOS电池附近有些有标注的。单独线路有

网友:
就接个开机算了,你接其他的风险太大,上次我接到冒黑烟,还好,就是线烧了,主板没事。

网友:
那4个LED灯好像类似Debug灯这类的吧。
以前的在后面显示,现在新的都在前面板显示了。
我没那个板,不知道如何接。

网友:
拆的时间 看明白就好 细节的重要

网友:
用数字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红接地,黑表笔去划排针,哪根能开机,哪根就是开机针。复位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