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is7-v2跑C0?

楼主(2011-03-05):
升技is7-v2跑C0。不加cPU。CPU供电。只有0.11V。加上1.7CPU不跑代码。CPU供电0.9V。用2.13CPU。CPU供电1.3V
开机跑C0.CPU有温度。北桥开过一会有点热。想问下这个北桥的供电在哪里呀。我没有找到呢。所以不知道北桥供电多少

网友:
供电在南北桥之间的那管子,一般这板喜欢U座空焊。你可以测量下阻值

网友:
cpu座空焊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这款主板除了CPU座子爱空焊接意外 还有个问题就是CPU座子针脚爱坏,建议先拆开看看 针脚没坏在焊座子

网友:
那个14N03A的S极与北桥旁一个电容连着。不是2.4V左右。G极是5.2V。D极是3V左右。这个管子拆下。也测过。正常

网友:
就是PCI-E那个两个MOS管啊

网友:
是呀。现在 是2.4v .找不到北桥供电了。晕了

网友:
应该是U座空悍或接触不好..我有个跟你一样的板子,也出了这问题...我把U拆了安,安了拆..还没几次就被折腾好了...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工具不全真的好烦人哟。若是有带灯就可以测下CPU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