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K40开机过LOGO后一直白屏!

楼主(2011-03-05):
接到一台TCL K40,客户说是进不了系统,看了下,LOGO一过就白屏,于是乎准备重装个系统看看,用光盘《这机貌似不支持U盘启动》安排顺利进启动界面,我选择进PE后,故障又开始了,依旧白屏,电流也不动了,重新试了下直接GHOST,它提示CD-ROM DRIVE出错,换了张盘也是一样。。
考虑到硬盘有可能,也换了硬盘,还是一样,于是乎只能拆机了,拿出板之后,看了下,板上BIOS电池被拆了,补了一个上去,再试着进系统,依旧。然后去刷BIOS ,刷完后好了一点,直接跳到F8界面,30秒一直不动,
最后没办法了,把板上南桥给换了,U也换了,北桥也做过了,得到的却是让我哭的结局,涛声依旧!这下我真没办法了,好像基地里面也有个帖子是跟我差不多的故障,求高手帮忙,还能做些什么动作@-@

网友:
把硬盘拿下来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是拿下来进PE么,有试过,不行

网友:
是独显还是集显的啊

网友:
显卡或者北桥,或做或换吧。

网友:
显卡或者桥的问题。

网友:
还好我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外接有试过吗

网友:
加悍一下CPU供电应该可以的

网友:
现在这样子,已经属于“扫雷”式维修了,照大家的意见

网友:
感觉是北桥

网友:
换个北桥试试咯

网友:
是不是屏供电有问题哦

网友:
顶起来,我也要知道/

网友:
也可能南桥是外围声卡电路或网卡呢

网友:
手艺不精( ⊙o⊙主板做北桥后不亮了,修复中!

网友:
先看下是 不是跟屏有关    如果确定屏没问题就要查FSB总线和HUBLINK总线了   或者是BIOS到南桥的问题

网友:
问题得到解决,原来是北桥有一个1,5V的参考电压没有,直连一个1。5V就可以进系统了,(其实是我师兄ID:老鼠爱大米搞好的!》

网友:
屏有没有问题呀?

网友:
跟屏是没关系的,只飞了根1.5V电压到那个点之后,顺利进系统,这种挡机还真少见!

网友:
屏线问题排查过了吗 换个屏带一下!

网友:
恩,TCL的机器是比较烂,修好就好了。顺便还证明你做BGA是没问题了。

网友:
北桥,遇到过

网友:
外接会不白屏··
  要全部试过了··
   写出来···人家才可以帮你··

网友:
师兄高手啊!直接飞一下就好了。能说说思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915有南桥是HBM的吗?   难道是我见识少了···

网友(点评):
呵呵,有没有我不知道,但确实是这组芯片!

网友:
桥是没问题的,而且跟屏也没关系,外接也一样哈,只是北桥的一路参考电压VEF,是1.5V没出来,因为师兄比较喜欢先查工作条件,不过像这种挡机只是个例,相信还是比较少的,谢谢各位大侠给的意见,

网友:
回复 网友C:

屏是没问题的!

网友:
看看不白屏的时候参考电压是不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