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BIOS问题?高手进

楼主(2011-03-05):
主板BIOS问题技嘉945GL 插PCI显卡亮机集成显卡不亮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BIOSl里面关闭了  还有看看你主板北桥到集成显卡头之间的电路有没有用到一个74HCT080或者什么80的芯片没 换来看看。 那芯片基本显卡上边都有

网友:
量下VGA口信号看是不是北桥局部坏了

网友:
可能桥虚焊了

网友:
很有可能  刷个试试 不过这个问题 有很多原因导致

网友:
打下VGA口的阻值,呀,放电放一下,看下行不行呀,
再不行的话,可能是北桥局部损坏了呀,

网友:
谢了大家问题已解决74门电路坏的

网友:
74门电路时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