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求助

楼主(2011-03-05):
硬盘迈拓 160G串口,   开机能认到硬盘,   不让进PE分区 不让进PE硬盘修复 ,不让进GHOST  ,请问高手,如何弄?

网友:
并接在其它正常的电脑上可以吗?如可以用PM格一下吧

网友:
可能是硬盘的库文件丢失。具体问题还在研究中

网友(点评):
什么是硬盘的库文件?

网友:
用硬盘再生器 修了一下 现在能用了 观察 中

网友:
HDDREG运气好可以用一阵子,建议清零下,再MHDD扫描看效果.当然如果有重要数据,强烈建议楼主换个好的硬盘吧.

网友:
重新分区格式化二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