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LBP2900 雷击 打印接口坏,找不到打印机

楼主(2011-03-05):
佳能LBP2900 雷击 打印接口坏,找不到打印机。请问有什么好办法可以修好啊!
佳能

网友:
淘宝上买一块接口板吧。

网友:
买一块换新的就行了,

网友:
呵呵
买一块板子是简单
关键是费用问题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7626649593

网友:
查USB口到Soc大芯片的这段,主板如果ESD做得好,可能只换有关分立件就能修复。祝你好运!

网友:
换过数据线没有。。。。

网友:
不用想了,直接换板了,一般不认机接口板上大的那个芯片都坏了

网友:
不像是雷击的问题,usb头接在电脑上电脑也是保不住的。先换一根数据线再试试,不行再检查版子。

网友:
多谢各位的帮忙,我在淘宝上买了块接口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