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390A 不显

楼主(2011-03-05):
联想E390A   电流到1.2A   SPD 有波 内存过了

换显卡  换北桥   刷BIOS  无果  还是老问题!

有谁遇到过?

显卡的电压都测量过  正常   显卡核心供电  0.9V

1.2V的电压   过电阻以后 就变成0.2V了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不正常?

网友:
查下是什么把1。2V拉低的。

网友:
这个机子还用看  直接做显卡

网友:
哥们 做了三个显卡了  都是一个鸟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