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声的时间,真的很迷茫!

楼主(2011-03-05):
一台IBMX40,喇叭和耳机都没有声音,播放音乐有进度条!
维修过程,系统从做,驱动从装无效,

经过测量,声卡工作条件正常,

直接把声卡输出的INL INR连接到耳机上 ,耳机有声音了,功放的工作条件不正常,
测量,供电3V 5V 正常,不插耳机时,MAX9750的22 23 28为3.3V。4 5 17 18为2.5V 20 24 0V。
13 14 0V 插入耳机时,4 5 17 18 为低 ,20 24 为5V.说明功放切换耳机正常,但13 14 还是为低,无波形,
换功放无效!郁闷!那位大侠有遇到过类似故障!讲解一下,谢谢

网友:
怎么没人啊,高手都在哪啊?

网友:
是不是耳机接口有问题

网友:
终于好了,换H8OK!

网友:
没有x40的料板,是换的T40上面的H8,没想到能通用!以后朋友们 ,T40的H8和X40的H8能通用的。

网友:
H8????什么东东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H8就是IO /EC,不过通常都会带资料的。代换很麻烦!

网友:
H8是EC       IBM的东西就是和别人的不同啊、TMD   搞那么都标准干吗啊

网友:
估计是由于h8损坏,88,89脚是spk-mute# 和mute# ,常低电平造成无声

网友(点评):
它不是测了22 23 28都为高电平吗。

网友:
有资料怎么还可以通用啊

网友:
IBM的设计是有独到之处的,还要好好研究呀!

网友:
H8损坏导致MUTE#信号一直是低电平 静音了啊

网友:
估计是由于h8损坏,88,89脚是spk-mute# 和mute# ,常低电平造成无声

拂泪飞花  它不是测了22 23 28都为高电平吗。
-----------------------------
你看清楚,兄弟,是88,89脚啊

网友:
EC也会引起没有声音啊,还没有遇到过呢

网友:
不明白,静音了怎么耳机有声音呢!

网友(点评):
静音的是功放,不是声卡。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肯有道理,是不是自己以前修过这个故障

网友:
看来维修蛮多是靠经验哦

网友:
我刚看到了另外一个帖子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9&page=1#pid3564909,这个可能也是驱动问题,换H8修好那是阴差阳错,歪打正着。
可能是H8中的程序和声卡驱动程序的配合上出现了差错,造成自动静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