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出现好几个黑球!!!!

楼主(2011-03-05):
液晶出现好几个黑球!!!!
是本身屏幕出现了问题。还是进水了。。。往大虾给指教一下

网友:
一般出黑球都不是自然的

网友:
最好上个图,可能液晶已破。

网友:
屏的问题,没得修头

网友:
我也想知道。 屏挤了是不是这样?

网友:
屏坏了,,用不着修了。。。

网友:
传说中的爆屏,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做料板还是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进水了。屏坏了

网友:
一般外力作用或进水易形成此现象,我遇到过屏下面有一个大黑圈,在冷的环境中使用一个多月竟奇迹般消失了,不知道为何

网友:
屏被强暴了,暗伤了

网友:
没有戏了

网友:
报废了,   100%屏的问题。

网友:
上个图才可以知道是什么原因,,,但可以肯定是屏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内部有撞击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