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主板代码跑D1

楼主(2011-03-05):
精英主板代码跑D0,DI,D2   换过内存CPU刷过BIOS,各点电压正常   没有思路了   请各位指点迷津

网友:
查下CPU复位有没? 有的话打下信号线
精英的板子CPU座子爱空

网友:
用手压CPU再开机看看,精英的板很垃圾

网友:
压座子和桥试一下

网友:
解决了,原来还是BIOS的问题,昨天刷了一下没刷对

网友:
内存的工作条件检查下下,
可能是精英的座子虚焊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