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18希望高手指点

楼主(2011-03-05):
三星R18,屏接口背面Q4坏,更换后,烧高压条4606,请高手指点什么问题

网友:
应该是代换有问题吧,找一样的换个试试

网友:
是不是前面电路就不行了

网友:
找哈有短路的没有啊?不然就是代换的问题

网友:
看下自己有地方搞错没,那地方短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