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华硕笔记本系统装了但还是不能正常启动到桌面

楼主(2011-03-05):
   为什么我的华硕笔记本装过系统后还是不能正常启动到桌面呢(重启时选—最后一次正确配置 就可以进到桌面,但不能每次都这样啊!买来用了两年 ,放了一年。是哪里问题呢? 想请教下各位高手!

网友:
启动时按F8用安全模式进入桌面把分辨率调小800*600试下

网友:
楼上说的方法应该可行

网友:
应该是你显卡驱动的关系

网友:
还有可能是你装的盗版系统 不好 ,我也见过这中问题 。重新安装个其他版本的系统就好了,实在不行的话你就装个纯净版的系统,用驱动精灵自己打驱动。一般这样还不能够解决的话就是你的硬件有问题了,就该送去大修了。

网友:
建议把驱动卸载了 除了网卡驱动 其余的都用驱动精灵更新一下

网友:
用纯净把系统安装,把系统里的所有驱动去掉(除了网卡驱动),安装完后到华硕官方网站找到对应的笔记本型号安装所有驱动就好了,本人不赞成笔记本驱动用驱动软件安装,驱动软件安装的成功率不高,个人见解,全在个人。

网友:
重装过之后还是这样的话,应该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
一般来说用纯净系统安装都没问题。如果还不行,你自己会修的话打开笔记本外壳。用万用表检测IO芯片或者USB芯片,这两个芯片有问题或者虚焊了也会出现那种问题。

网友:
用官网的驱动,如果还不行应该是硬件有问题

网友:
如果是新做的系统也会这样,应该是硬盘有问题了

网友:
用机器的驱动盘将主板、显卡等驱动重装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