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20独显

楼主(2011-03-05):
4520 做了 3遍 显卡    都是 外接显  内接  有点亮  不显示    屏是好的     大家遇到这种现象没   因为手头上 没有 其 屏线 和  67MV  所以  卡在那边了

网友:
应该是屏线问题吧

网友:
测屏线,不行就换个显卡。有没掉点啊?哈哈

网友:
屏线坏的几率那可是微乎其微啊

网友:
没掉点掉件的话,那就是显卡坏了、。

网友:
是亮还是暗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