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T31 电流来回跳

楼主(2011-03-05):
电流从1.25跳到1.80 就这样来回跳 应该是通病 有没有朋友遇到过
通病

网友:
是不是通病不知道,不过建议换个CPU试试

网友:
CPU损坏就是一个通病了吧?

网友:
先换个CPU不行的话刷BIOS

网友:
这个机器CPU坏好像也算一个通病了,遇到过好几个CPU坏的了

网友:
先刷BIOS吧!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应该不会是CPU吧

网友:
上次是拔插一下CPU就好了 用了2天又拿回了。。现在拔插一下也好了 郁闷了 感觉像CPU座脱焊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