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244主板,焊桥开不了机

楼主(2011-03-05):
如题一样,本来不亮的主板,焊南桥后直接就不开机啦,我做过好几块V星MS-7244的主板,有的刷BIOS就好啦,有的不行,CPU和内存都没有时钟信号,好板也是如此,好坏板对比,测电压,没什么区别,但如果 一加焊桥,肯定开不了机,芯片组是VIA的,无论桥下的锡点是否融化,都是开不了机,郁闷中…………………………

网友:
肯定把南桥加挂了

网友:
VIA的桥不好加,因为中间有一个圆都是的色的反光,所以温度不准

网友:
你知道加了不开机还加,应该挂了

网友:
应该是做死了。不过也可能是南桥晶振太热了死了

检查南桥通电的条件吧。待机电压、32.768、跳帽、RSMRST#

网友:
应该是空焊的原因吧

网友:
凭我多年来失败的经验。应该是加焊的温度不对,或不均匀,导致本来焊接良好的焊点,经过你的加热,开焊了。

网友:
换个桥试一下,我也碰到过。

网友:
肯定南桥挂了,  MSI主板很容易坏1.2V供电和MS芯片  时钟芯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经验多了就是不一样,嘿嘿,您说一般焊桥温度应该怎样调试,底部多少,上面多少,风速呢

网友:
南桥被你焊挂了、via的桥不好搞。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你可以参考CF360的温度曲线表,整定温度。风速要靠感觉,下面的要大些。上面的太大的话容易殃及池鱼,把电容烤爆。BGA这工艺可以说是艺术,不是三言两语能说的清的。

网友:
555我什么都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