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板不仔细,跑冤枉路,教训啊

楼主(2011-03-05):
2011年2月主板实地培训学员-维修实例     胡建波
今天拿到一块月饼老大给的坏板子,不知道什么毛病。第一步拿粗略看了一下就看到PCI有划痕,经测试没断。测试板子有没有短路,发现都好没问题。插上测试卡,上电源,有3.3V 。手摸芯片没有发烫。上电不跑码的。测试复位。复位灯无反应,拔电。上真U没。开机有复位不跑码,按不跑码思路维修,供电,时钟,复位,总线都没问题。板子就是不跑码。NND郁闷了。这板子难道没救了,要去见佛祖了。实在是没折了,看到眼镜高手在附近晃悠,突然灵光一现,何不请眼镜高手来诊断一下。眼镜不愧高手这称呼,板子拿到手用那神奇的眼镜仔细一扫就发现问题了,原来是板子边上南桥到CPU的控制线被什么东西刮断了。经眼镜高手这么一说,拿来一看真断,断的位置真是特别的不是一般的隐蔽。立马补线。上电开机跑码。这个教训是深刻的,就因为不仔细,跑了1个小时的线路。新手以后拿到板子一定要仔细的扫一遍板子。特别是板子四周的线一定要仔细看,看到可疑的一定要用手擦擦不要放过任何可疑的地方。

网友:
我看是心态和经验的问题,一般情况下维修员都是很敏锐的。这算也是你的一个小经验吧

网友:
楼主基地实地培训学员啊....羡慕中...

网友:
主板上有些隐蔽的地方断线,出现些莫名其妙的故障,那些断线的地方要是不把它接上,能把人修的累死也修不出来。
以前修过一块这样的板子,整整搞了一天无果,第二天偶尔发现断线的地方。断线一接上就OK。
所以现在拿到板子首先看板子上有没有划痕。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下次修板,第一件事就是要看看板上有没有什么外伤,不然跑线路也很花时间的

网友:
心细才是高手的表现。哈哈

网友:
修主板就是先仔细看外围然后在测试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楼主,我是正在学习主板维修的小白。问楼主怎么测量主板初级有没有短路呢。 就是关关大阻值吗,那么请问该怎么打呢。能够教教我嘛

网友:
高手往往忘记检查,我们新手没几个招,都不该下狠招!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眼睛高手是吴宏勇吧,他和我一个宿舍住,他看板子断线很快,特别是饼哥划断的,在有白线的地方,用刀刮一下才能明显的看出,在基地学到很多东西,有这么一个平台让想进步的同学学到技术,真好

网友:
CPU和南桥的线路吗?

网友:
实战之经验。牢记。

网友:
这是经验,除此之外,更证明了一点,.嘿嘿,楼主也该去配副眼镜啦.看人家有眼睛的一下就能看到那么隐蔽的地方,

网友:
拿到板子首先外观检测,不看好,有得郁闷~

网友:
修主板的望闻问切,望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网友:
是CPU给SB的VRMPWRGD?还是SB给CPU的CPUPWRGD,你都不知道这个信号,贴子写得不明不白的

网友:
也是一个不错的经验,值得学习的

网友:
恩 不错的经验 学习了

likuang1991215 -1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什么事情都要从细节上入手,认真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才是成为高手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