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1716怪现像

楼主(2011-03-05):
朋友工厂的,以前进了一批1716 有两台故障一样:有横条干扰,按电源键关机,再重开就OK,有时要重开几次,就一切正常使用。但断电源线重开故障依旧,高压一体板,驱动板供电是+5V正常,+12V是+13.16左右。 换2025使用一切正常。
,应该是驱动板问题,不知如何下手。
ACER

网友:
把电容全换了

网友:
还是好好查查电源的电容吧

网友:
怎么不先刷程序呢?

网友:
量量開關是否漏電

网友:
检查驱动板供电的滤波电容~好想是220/50

网友:
说哪里问题的都有,LZ听谁的啊?

网友:
ACER 1716 几乎可以说是通病了 可以搜索下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