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9800gt 黑将版 花屏

楼主(2011-03-05):
请问ABCD通道分别指的是哪些颗粒?GPU已经加焊过了!

网友:
这卡厉害啊,这个显存定位确实是个难题。似乎没有16个颗粒的先例供参考。我建议的方法是,既然是FBA 63:32就从GPU右下角开始加焊。顺序加焊反正面的4颗,可以极大减少工作量。如果楼主有BGA可以用大风嘴同时吹正面2颗和反面2颗,4颗都灌入BGA焊膏,一次成型。

网友(点评):
你的看法是不对的,仔细看看这个卡有几片显存?几个通道?没个通道数据位是多少?就没有看出点问题吗?

网友:
怎么有那么多的显存啊,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是顺序加焊?

网友:
用断开信号线的方法测试,用手术刀切断其中一根,测试看是哪里出错来分辨出哪个区对哪个区。。。断开的信号线刮开补点焊锡就好了。。。

网友(点评):
拆一个电阻就能让整个显存不工作。 放着很简单的办法不用,干嘛要割线?既麻烦又难看还费事,

网友:
信号线有排阻的话,拆掉信号线的排阻最好。。。

网友(点评):
DDR2以后,D线和GPU之间都是没有电阻的,都集成在显存里了。显存上有个脚位就是控制这些电阻的开关信号。

网友:
根据我的感觉,显存虚焊一般是靠近供电的部分的颗粒,越近就越容易虚焊,存在热胀冷缩的问题,电源部分工作会发出很多热量,我看了下应该是这颗嫌疑最大,或者是他背面那颗。。。。

网友:
         是右下角的正反面两片。这卡四片一个通道,1G的容量,256bit。曾经帮人修过一块,正反两面对应显存都有焊盘给人搞掉了,结果这面补那面坏,怎么搞也不行。最后征得各户的同意,干脆把背面bank1的8片显存全都拆了,卡自动认成512M\256bit.     带宽不变,容量少了一半

网友(点评):
我怎么觉得你这么强大啊。。。。。

网友(点评):
显存拆掉一半,容量减一半,位宽也减一半。

网友(点评):
TC的卡吧

网友:
GPU这一面的图,右边最下面的那颗及对应的方面那颗,从测试看,2颗显存同一数据位报错,可能2数据点公共线断路,先加焊正反2颗试试。

网友:
没见过 来学习一下

网友:
右下角那一颗

网友:
如果是数据点公共线断路基本是核心空焊了

网友:
       一般的情况,显卡的总带宽是显存数乘以每片显存的位宽,但是这块卡和别的不同,16片显存,4个通道,正反两面4片显存组成一个通道。可是每个通道只有64位,说明什么?(4片32位的显存按理应该是32X4=128位)说明如11楼所说的那样,正反两面的显存数据位是公共的,也就是说,显存的增加仅仅是容量增大,而没有改变带宽。我将背面的8片显存拆去后,并没有减少带宽,只是容量少了一半。
       再从楼主的检测结果来看,BANK0和BANK1都是A32报错,说明这条公共线出了问题。

网友:
应该是BGA空焊,用万用表量第八个显存的正反两面数据线,应该能量到。

网友:
逆时针第一颗出错 看样子应该是GPU虚焊 可以拆下正反面显存(逆时第一颗)打阻值 看是断路还是虚焊

网友:
定位一下然后看看是GPU那边问题还是显存问题,单条错肯定是数据线问题其它不用测量.个人认为肯定是GPU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