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机后左上角出现一个-一闪一闪的根本无法引导。。

楼主(2011-03-05):
大家说下,电脑开机后左上角出现一个-一闪一闪的一点根本无法引导。。除了重装糸统。分区。fdisk /mbr..重写引导。还有什么简单方法不?

网友:
出现的光标不一定是硬盘的问题。把几大件替换一下,先确定问题在什么地方,再说解决的事情。

网友:
晕死。。。 你还想要多简单啊....重写个引导都够简单了....
不过你这个问题是在运行到那一步出现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机硬盘开始工作就出来的了